楼主(2004-09-04):
我现在有一个例程序,用的是西门子S7-200,模拟量模块EM235,关于4-20ma模拟信号的读入部分其中有一些整数,双整数,实数之间的转换看的不是很明白,还请各位老师指点,或者提供有关这方面的学习资料的下载地址,谢谢,谢谢

网友A:
看系统手册。

网友B(2007-09-06):
能不能说清楚一点啊,我也不是很明白啊

网友C:
EM235模块的4-20MA与0-10V信号输入的接线方法不同,注意查看系统手册。如接线正确,传感器正常,则在PLC的AI区对应地址有0-32000的数值可以读到(无符号),由于此数值区间对应于4-20MA,且为线性,很容易可以转成你要显示的温度。。。

网友D:
不对;
DIP设为5V时对应的可以测电流;不过对应的是0~20mA;

网友E:
还是要仔细看手册,多听听楼上的大哥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