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04):
请问JQX-13F型的中间继电器10A 220VAC 如果要并联一个电容抗干扰选多大的?
   我不知道怎么选择,请高手告诉我,能不能教我以后要怎么选择?

网友A:
楼主的问题有点糊涂啊。没有说清楚是怕干扰别的设备,还是怕被别的设备干扰。
“JQX-13F型的中间继电器10A 220VAC ”应该是指的触点的容量和电压等级。
要避免在吸和和释放时对其他设备的干扰,可以在触点上加阻容吸收。
但如果为了避免被其他设备干扰,则应该在线圈上进行处理。最好是找到干扰的源头,从根本上杜绝干扰。但如果做不到,可以在线圈上并联高压电容,我一般加472/2000V的。
如果那个继电器是用固态继电器驱动的,最好在固态继电器交流端(触点)高频加滤波器。因为可控硅的DV/DT都是有限制的。

楼主:
不好意思,没说清楚,是因为这个继电器的辅助触电是控制电机的液压制动器回路,因为变频器的干扰,他的触点老是动作。,使液压制动断开,但是程序设置的电机如果制动回路没动作也就是信号没送到变频器的话,变频器就回跳闸,麻烦死,我们这的一个设备就是因为这个问题老是自己跳闸,请上面的兄弟说说,我该并一个多大的电容呢?472/2000V  是指472A/2000V 吗?我对电容不怎么清楚,请解释一下,其他的大哥帮帮忙啦,感激!!

网友B:
4700PF/2000V(47乘以10的2次方)

网友A:
看来楼主的问题是这个继电器被其它设备干扰了。
请楼主再回答一下下列问题:
1.变频器的型号?
2.继电器由什么来驱动?这个应用一般应该用变频器来驱动。
3.驱动它的电路是有触点还是无触点?
4.继电器线圈的电线是否用屏蔽的?

楼主:
4700PF/2000V(47乘以10的2次方) 还是不怎么清楚啊,有没有高手能再解释一下,
楼上的兄弟说的对我我们这的继电器线圈的电缆不是屏蔽的,估计就是受变频器影响啊

网友A:
如果确定是变频器的问题,最好将变频器加进线电抗器。如果再不行,加EMI虑波器。一般就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B:
472/2000V  是指4700PF/2000V !
472,指的是容量47乘以(10的平方),也就是4700,单位为PF(皮法)

网友B:
变频器输出加磁环试试。

楼主:
那2000V呢?是指电压2000V?8楼的大哥,有QQ吗?我对这真是不明白,太笨了都不知道皮法是什么意思~我的QQ是10686821 请你加我QQ,我像你讨教讨教!
 还有9楼的兄弟,变频器加电抗器是不可能了我估计只有在屏蔽电缆和并电容上想办法了
因为柜子都做好了,空间不够,变频器是一套的,然后进线加电抗器滤波器有点不现实,只有换电缆和并电容比较直接,谢谢你的方法!!

网友B:
是指耐压2000V!
无QQ!
电容的容量单位,1法拉=1000,000微发(UF)=1000,000,000纳发=1000,000,000,000皮发(PF)
磁环也不大!

网友C:
103/1600v

楼主:
谢谢老虾!!比原来知道了一点点,呵呵,看来我要多看看书啦

网友D:
4700PF/2000V(47乘以10的2次方)
看来这位老兄对电容的单位还不了解!PF ?UF !

网友E:
老兄啊,原来是学什么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