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04):
下午来了一场雷阵雨,先后有3个压力传感器玩完,电路板多个元件烧毁。请教各位,如何避免再次雷击损坏压力变送器?

网友A:
有没有搞错,感应电流???接地试试。仪表接地、器具接地。

楼主:
变送器是安装在供水管上的,而供水管是埋在地里的,按理接地很好。也不会是电源的问题,因为同一电源供电的变送器只有安装在供水管上的损坏。会不会是雷击中水管造成变送器损坏?

网友A:
这么厉害,我也倒了◎×※◎#¥◎%◎%#¥◎#

网友B:
我这也发生过这种情况

     而是把主控卡件给打坏了十多块

网友C:
接地是关键,单端接地。是两线制吗?接信号是采集器还是其它设备;隔离,加防雷器还有其他方法,把现场情况发与我wch@cd-ar.com我帮你瞧瞧.
公司宗旨:严以律己、诚实待人、合作互利、共同发展。

网友D:
确定是雷击造成的吗?

网友E:
在电源侧并压敏电阻!

网友B:
我们用的是浙大中控的:supcondcs

        就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一个机笼里的I/0卡件坏了一大半~!我要疯了/////,。。

网友B:
我们措施完备的很/。。。。可还是遭这霉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