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04):
谁知道电磁阀的工作原理,为什么会推动阀芯运动?

网友A:
电磁感应。阀芯的动作是因为磁力的直接或间接作用

网友B:
晕 !这样的问题你不如问问接触器怎么会动作拉!

网友C:
电磁阀受电(220或24V),线圈得电,产生电磁感应,吸合铁芯,阀门打开

网友D:
电磁阀必须有线圈才能工作,
线圈套在铁心上,通电后产生的磁场引起阀芯动作的

楼主: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你知道在阀芯外套的管,是铁的吗,防磁吗

网友E:
防磁的话,阀芯怎么动作?怎么有感应

网友F:
不清楚就砸开来看看

网友G:
同意8楼的意见

网友H:
大伙不要急,电磁阀还有直流和交流电之分呢.是应好好讨论一下的.

网友I:
各种型号的电磁阀又什么区别?直流电磁阀的原理?那位帮忙讲讲。

网友J:
电磁线圈得电,阀体内部流道被打开,阀芯在流道介质作用下产生运动.

网友K:
直流电磁阀、交流电磁阀分别就好象是直流继电器与交流接触器差不多

网友L:
12楼说的对。

有的电磁阀也是很复杂的。

网友M:
现在常用的一种气动用电磁阀是通过电磁吸引,先推动一个小气阀,小气阀打开后由气压再推动一个大阀杆工作。优点是省电。电磁阀体积很小。缺点是至少要0.1MP的气压才会动作。有场合的限制了。

网友N:
阀芯外套的管是不锈钢的,磁铁不吸的那种。

网友O:
我晕!有各定理: 带电线圈中的铁心会移动.电磁阀就是照这各原理作成的! 一般的电磁阀是带先导的,也就是说用小的流量或小的压力来控制大的流量或大的压力1

网友P(2005-04-15):
请问交流和直流继电器有啥不一样,电磁阀的一般电压是多少?用220伏的市电供电时选运多大的变压器?

网友Q:
y要努力呀兄弟1!

网友R:
引用 网友F:
不清楚就砸开来看看

好,有实践精神!

楼主:
那交流线圈和直流线圈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S:
线圈得电后,产生电磁感应,吸阀芯

网友T:
电磁阀必须有线圈才能工作,

网友U:
电磁伐有多种控制方式,有电磁直接驱动电磁伐,不管是交流还是直流都是产生磁力驱动。有先导驱动电磁伐,先导驱动电磁伐有弹簧复位的,有液体或气体压力复位的等多种,不知楼主要问那种。

网友V(2005-11-05):
各位!看了上面的帖子,感觉到所有的回答都比较浅显,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比如一位问“那交流线圈和直流线圈有什么不同吗?”到现在也没有一个人正面回答。即使砸开看,看又能看出什么?这就希望版主买买力气,找一些专家或有关资料来解答这些问题,尤其是电磁线包组件部分的工作原理。

网友W(2006-03-14):
那电磁阀又是如何通过计算机进行控制的呢 ??用继电器控制其电源的通断吗???期望得到回复

网友X(2006-11-21):
直流电磁机构的静铁心是什么材料啊

网友X:
10楼的说啊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Y:
就是一个能带动筏门得交流接触器

网友Z:
交流与支流的原理1样都是产生1个电磁吸力用来带动阀心动作
先导是工作原理是(我见过的)阀心的动作石油通路里的压力介质(油/空气)推动的/ 电磁阀不得电是膜片在复位弹簧的作用下被封闭在腔体内;得电后默片克服弹簧的反作用里离开腔体的1个小孔/介质从小孔流出推动阀心动作完成换向动作/‘;失电后阀心在另1个复位弹簧的作用下向相反的位置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