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04):
132千瓦变频器一送电就跳空开,什么原因啊,请教

楼主:
负载没是,就是变频器原因

网友A:
停电测变频器电源输入点有无短路?

网友B:
检查滤波电容,和整流模块。

网友C:
变频器新的旧的?
旧的可能是变频器内部的整流桥已烧毁!

网友D:
变频器的输出端电压为600伏,输入电压为500伏左右(附近的其他电器的电压正常400伏),电机端子电压则高达900多伏(以上均用MF47所测得)。请教各位前辈,这是什么回事。

网友E:
TO 牛磊:检查(断电状态)进线接触器下口是否短路(用万用表测量及科)?
TO laopan:你的监测仪表是否有问题?采用可监测高频的示波电压电流表看看。这说明你的变频器的谐波电压很大。影响了万用表对正弦波的有效值检测。波形畸变严重呀。

网友F:
变频器的IGBT模块坏了,380的电源经整流后570V,再经平波电容划波电压还不上去了,这种故障很平常以前我做华为的代理时经常出现这种情况,不过我现在以不代理他家的了

网友G:
按原下理来说是不会这样的, 你的变频器是出了故障,而不是别的原因。在这方面我比较熟,就算你变频器里的程序编错也不会这样的问题出现,变频器会自动地保护

楼主:
我知道,怎样处理啊

网友H:
应重点检查变频器的输入端,正常情况下,变频器是交-直-交工作的,故障原因应该在整流部分.

网友I:
一个一个的排除!所有问题,其时都摆在你的面前,不要急,一个一个的来,最有效!

网友J:
你的变频器加速时间设置为多少,是否太短了?设长一点试试!

个人见解,见笑!

网友K:
地线别接试一下

网友L:
先换变频器,再查负载

楼主:
负载没事,我现在用接触器直接启动,我电网容量够大,就是对电机没保护了,我想应该是变频器内部问题,只是没找到原因,但是变频电源输入侧铜排有打火的痕迹,是不是主回路的3个二极管绝缘不好导致相间短路啊

网友M:
可能是变频器有问题

网友M:
变频器有问题

网友N:
最常见就是桥堆坏了!

网友O:
到底是那里坏了?查出来了吗?

网友P:
应该是IGBT的问题

网友Q:
是变频率器坏了,我可以帮你修。。。13008964596

楼主(2004-10-08):
是桥堆坏了,我想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R:
检查这个回路中你的接线是不是存在虚接现象.

网友S:
应该是变频器内部短路,要修变频器,看看整流部分是不是损坏?26的兄弟说的不对,应该不是虚接,虚接不会产生接触器跳 的

网友S:
请问一下:电机的速度上不去是怎么会事?参数也改了,频率也改了就是上不去。设定到200,但到182就怎么也上不去,帮帮忙解决。。。。。谢谢

网友T:
查看失速防止的参数。普通电机上到200HZ很危险。

网友U(2013-12-07):
变频器内部电路已坏。

网友V:
还记的看看是一是开关坏了哟!

网友W:
刹车电阻坏了吧

网友X:
甩开负载,送电测试。

网友Y:
蒸馏模块损坏。请更换一个,一体化的可以外置一个整流桥

网友Z:
看来百分百是变频器坏了……

网友AA:
检查变频器上方的线路,看是不是有短路,如果没有问题就很有可能是变频器内部的整流桥坏了

网友X:
楼主问题找到没有??

网友AB(2014-03-04):
经过岭南人长期不懈的辛勤耕耘,公司成为实力雄厚的工控、传动产品代理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最大限度的考虑用户、分销售、供应商等诸方利益,深得用户的信赖和支持,并与之形成共存共荣,互惠互利的利益共同体。公司不断发展和完善销售和技术服务网络,目前在香港、上海、广州、无锡、温州、汕头、佛山、顺德、东莞长安、东莞莞城、东莞樟木头、深圳、宝安、龙岗等地设多个分公司或办事处。
  http://www.atleemoto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