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04):
关一个流量显示仪
在下有一关于流量显示仪的问题。
  我所用的这个全称是ZLY智能流量显示仪,是天津市集散自动化仪表研究所的产品。我在厂里的维护真是奇怪,让我来维护却没有说明书。因为没找到这台表的使用说明,所以有的问题不太明白。
  从现场来的流量信号可以输入到这台表上来,并且能正确显示。这台表可以将此信息输出至上位机,表上的输出电压为24伏。现在的问题是,在上位机里没有显示出这个数据。在我检查的时候看到这台表的输出电压很小很小,远达不到24伏,没在将信号传到上位机里去。我不清楚这是不是问题之所在,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

                              红棕马

网友A:
检查一下仪表的供电系统,看看供电是不是正常
检查一下仪表的负载电阻,是不是太小

网友B:
网上先查单位再要资料.关于这个问题很简单,我要下网了.wch@cd-ar.com
公司宗旨:严以律己、诚实待人、合作互利、共同发展。

网友C:
是电磁流量计?那接地线可有做?电磁流量计是要受测液体接地的

楼主:
谢谢各位,我回去再试试。

网友D:
兄弟,就我所知好像电压是电源电压24伏的,输出一般是4-20mA或0-10伏或脉冲,你的24伏应该是电源有问题吧

网友E:
1、打电话跟厂家要说明书。
2、仪表输出的24V是怎么回事?24V是给谁的?
3、搞清楚二次表输出到上位机,上位机的接收装置是什么。是串口?是其它板卡?
4、仪表输出的,如果是给上位机,而且上位机程序没有更改。请检查信号线路及相关电路、板卡、芯片。(一般来说二次表输出直接与上位联系,有可能是通讯口,可以用示波器查看线路数据,不要用万用表来测)
5、现场一次仪表流量计,常常输出脉冲。也有二次表可能输出脉冲。那么,请用示波器检查二次表的输出脉冲是否正常。如果正常,请检查线路及上位机板卡。
6、如果上位机有源码,请读源码来分析。

楼主:
谢谢xiaofan1944,tiger76432,心情,plcmaster,还有firedphoenix。我会回去好好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