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04):
求助FXPLC的。。。。。。。。。。。。。。。
各位前辈,小弟最近在学编FXPLC程序,遇到一个问题。望不惜赐教,谢谢。
我用的软件是SWOPC-FXGP/WIN-C, 在写入程序时不知道如何写入数据寄存器的设定值例如 LD X11  OUT  C244  D0 中的D0的设定值没办法写进去。 用菜单上的监控/测试也没办法,(编写程序时电脑没有连接PLC)。

网友A:
用  MOV   K2340    D0        指令。(本例:把十进制值2340写入到D0)

网友B:
X11 计数输入
-------││-----------------------(C244  D0)------

        M0 计数值输入
-------││-----------------[MOV  K100 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