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0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以前学过汇编语言,现在想学plc编程,不知道plc的编程有什么技巧和特点,请各位高手多多指点,传授经验呀!~

网友A:
要有自动控制和电工基础比较好。最好懂继电器控制线路。

楼主:
是不是某些控制有的一定的套路可用?比如说对一些步进的控制对象,就是按顺序先后进行的设备,有一些基本的方法。

楼主:
请二楼的兄弟多多指点呀~~~谢谢

楼主:
是顶楼的,说错了,不好意思呀!~~~

网友B:
理解规则。

网友A:
套路,我想应该是有的.不过我是半路出家,所以没练过正规的套路.想到哪里是哪里,编到哪里算哪里,只要符合要求就行了.编得多了,自然就有自己习惯的一套.
当然最好有空还是看看书,学点常用的规则.
另外我想如果你能拜到一个好师父指点一下,我想对你会受益无穷的.
其实我想学任何东西都一样,熟能生巧,多看多动多练习.为此而已吧.
建议去问问其他专业人士,他们肯定比我有经验.

网友C:
书本就是老师,动手就是道路呀!

网友D:
如有机会实践学起来就快了!

楼主:
谢谢,大家能给我帮助,我现在是在学的是AB的plc原理,不知道和三菱等别的区别多大?

网友E:
欧洲系列的和日系的有很大的区别!

网友F:
我接触三菱的时间长些,AB刚刚接触.我认为既然叫做"可程式控制器"那就要重在逻辑关系上,精确的逻辑思维是首要.技巧可以自己发掘,大多数是在前人基础上再改善.还有就是写程式一定要了解工艺才行.工艺是主食,技巧是佐餐.AB的用起来很人性,三菱有点死板,但易用.AB的IO调用舒服.尤其AI,AO.

网友G:
还要有丰富的想像哦!就是想入非非!

网友H:
PLC其实就是继电器线路的盗版,懂一点计算机基础知识和数字电子,再加上继电器线路就基本OK!多看看写得比较好的程序,久而久知,一切搞定.

网友I:
基础+多看别人编好的程序(看后理解)从中学习和借鉴

网友J:
關鍵是要建立編程的邏輯思想, 不同的PLC編程軟件介面不完全一樣, 但是方法和邏輯是一樣的, 學會了一種, 其他的就大同小差.

楼主:
我想问一下在设计程序前应该做些什么样具体的准备是不是要:
1)先设计好电气图,把该要plc控制的设备的控制线路或回路都(一般通过接线端子)标明(问:在这一步设计过程中需要一些低电压电器的知识,不知道这方面该怎么学,可以介绍一些方法吗?)
2)然后就是在plc的编程软件中设置好I/O端口的地址
3)然后再在明白工艺的基础上进行编程
4)再调试(问:调试一般需要其他设备吗?(除了所需的plc外))

网友A:
一般系统基本上是这样。

网友K:
我是学徒
能不能给点简单程序看看?

网友K:
忘了我的邮箱了!
不好意思
qibin1112@sohu.com

楼主:
不好意思。我也是刚学,不是很懂,希望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能都给我们这些晚辈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