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05):
1.工厂供电系统对第一类负荷供电的要求是(    )
A.要有两个电源供电。                     B.必须有两个独立电源供电。
C.必须要有一台备用发电机供电。           D.必须要有两台变压器供电。
2.某工厂一台10KV,500KW备用发电机组,该发电机的额定电压是(     )
A.10KV           B.9.5KV          C.11KV         D.10.5KV
3.某35KV变电所,向较远的工厂供电,其变压器容量为1000KVA二次额定电压为(     )
A.10KV           B.9.5KV          C.11KV         D.10.5KV
4.大容量大面积10KV供电系统其变压器中性点应(      )。
A.直接接地        B.对地绝缘       C.经消弧线圈接地      D.经高电阻接地
5.对于10KV电网,当接地电流大于(      )时,应采取补偿措施。
A.5A             B.10A            C.20A                 D.30A
6.中性点经消弧线圈接地的运行方式,一般采用(       )方式。
A.过补偿         B.欠补偿          C.全补偿              D.任意
7.中性点不接地系统,当一相故障接地时,规定可以继续运行(       )小时。
A.0.5小时        B.1小时          C.2小时               D.4小时。
8.中性点不接地系统,当一相故障直接接地,另外两相对地电压为原有电压的(      )倍。
A.1倍           B.√2  倍         C. √ 3  倍             D.2倍
9.380/220V系统的三相四线制,中线截面为相线的(        )
A.0.5倍          B.1倍            C.2倍                  D.3倍.
10.塑料护套无铠装电缆敷设的曲率半径R≥(       )D(电缆直径)
A.25             B.15             C.10                   D.6
11.某变压器其Ud%=4.5,其变压比为K=10/0.4当变压器容量达到额定值时其二次内部阻抗压降(     )
A.450V          B.18V            C.9V                   D.36V
12.测量变压器的铁损,原边应该加额定电压的(      )。
A.1倍           B.0.85倍         C.0.5倍                 D.0.25倍左右
13.变压器短路损耗试验副边电流应该为额定值的(     )。
A.1倍           B.0.85倍         C.0.5倍                 D.0.25倍左右
14.大容量高压的变压器应该选用(     )接法。
A.Y/Y0-12        B.Y/Y0-6         C.Y0/Y-12               D.Y0/△-11
15.两进线长易出现故障的供电线路应采用(      )主接线形式。
A.内桥           B.外桥           C.全桥                  D.线路变压器组
16.SF6断路器的灭弧能力是一般空气断路器的灭弧能力的(      )倍。
A.10             B.20             C.50                    D.100
17.真空断路器适合于(      )。
A.频繁操作,开断容性电流;                          B.频繁操作,开断感性电流 ;
C.频繁操作,开断电机负载;                          D.变压器的开断。
18.户外高压跌落式熔断器的代号是(      )。
A.RW           B.RN            C.RM                   D.RT
19.变压器下列缺陷中能够由工频耐压试验考核的是(     )。
A.线圈匝数间绝缘损伤;                   B.高压线圈与高压分接引线之间绝缘薄弱;
C.高压与低压引线之间绝缘薄弱;           D.同相间绝缘薄弱。
20.1KV以下的低压系统中性点直接接地的三相四线制系统中变压器中性点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一般不宜大于(       )。
A.0.5Ω                B.4Ω                  C.10Ω                   D.30Ω
21.变电所通常采用(       )对直接击雷进行保护。
A.避雷针              B.管型避雷器         C.伐型避雷器              D.消雷器
22.切空载变压器,过电压最高可达额定电压的(      )倍。
A.1-2                 B.3-4                 C.5-6                     D.7-8。
23.在无功补偿计算中所需要的是(      )。
A.自然功率因数       B.平均功率因数      C.瞬时功率因数        D.计算功率因数。
24.无功补偿从技术合理方面来讲应该采取(      )方式。
A.就地补偿          B.集中补偿           C.分组补偿            D.车间补偿。
25.对架空线路自动重合闸次数不得超过(      )次。
A.1                  B.2                   C.3                       D.4
26.在补偿电容器回路中串联一组电抗器其作用是(      )。
A.限制短路电流      B.消除谐波影响       C.防止电容器短路      D.抑制谐波。
27.切空长线路时产生过电压是因为(       )。
A.空载时是电源电压较高    B.线路对地电容的充电    C.电磁谐振   D.切断速度太快
28.切空载变压器产生的过电压是因为(      )。
A.切空载时电源电压较高      B.变压器电流太大     C.电磁谐振    D.切断速度太快
29.变压器的避雷装置应该装设(      )。
A.管型避雷器           B.伐型避雷器          C.氧化锌避雷器      D.消雷器
30.变压器纵差保护范围是(     )。
A.变压器过负荷                 B.变压器供电部分三相短路
C.变压器供电部分过电压短路     D.变压器相间、层间、匝间短路
31.容量在10000KVA以上的变压器必须装设(      )。
A.瓦斯保护           B.纵差保护           C.速断保护          D.过流保护。
32.三相短路时其短路冲击电流瞬时值是(       )。
A.2.55IK             B.1.51IK             C.1.94IK            D.1.09IK
33.零序电压的特性是(     )。
A.接地故障点V0最高             B.变压器中性点V0最高
C.负载中性点V0最高             D.接地电阻大的地方V0最高
34.发生三相对称短路时短路电流中只含有(      )分。
A.正序                 B.负序                 C.零序              D.正序与负序
35.三相绕组电压互感器的辅助二次绕组接线是(      )。
A.三角形           B.星形            C.曲折接线         D.开口三角形。
36.对于三相差式保护接线方式,当一次电路发生三相短路时,流入继电器线圈的电流是互感器二次电流的(      )。
A.√3 倍             B.2倍              C.1倍              D.2√3
37.10KV线路首端发生金属性短路故障时,作用于断路器跳闸的继电器保护是(      )保护。
A.过电流            B.速断              C.定时速断          D.反时限过流。
38.定时限过流保护动作值是按躲过线路(      )电流整定的。
A.最大负荷        B.三相短路        C.两相短路电流       D.未端三相短路最小短路电流.
39.定时限过流保护动作时限级差一般为(      )。
A.0.5秒             B.0.7秒               C.1.5秒                D.3秒。
40.定时限过流保护的保护范围是(      )。
A.本线路的一部分                       B.本线路的全部
C.本线路的一部分及相邻线路的一部分     D.本线路的全长及相邻线路的一部分。
41.若发现变压器的油温较平时相同负载和相同冷却条件下高出(      )是时,应考虑变压器内部已发生故障。
A.5℃               B.10℃                C.15℃                D.20℃
42.户外安装且容量在(      )KVA及以上的电力变压器应装设瓦斯继电器。
A.400               B.800                 C.1000              D.7500
43.并列运行的变压器其容量为(      )KVA及以上时应装设差动保护,以代替电流速断保护。
A.2000              B.5600                C.6300              D.7500
44.高压电动机当容量超过2000KW时应装设(      )。
A.过负荷保护        B.差动保护            C.速断保护          D.过流保护
45.当高压电动机过负荷保护作用跳闸时,其继电保护接线方式应采用(      )。
A.三角形接线       B.星形接线        C.两相差        D.两相不完全星形接线。
46.当线路故障出现时,保护装置动作将故障切除,然后重合闸,若稳定性故障,则立即加速保护装置动作将断路器断开,叫(     )。
A.二次重合闸保护     B.一次重合闸保护     C.重合闸前加速保护   D.重合闸后加速保护
47.一般35/10KV变电所操作电源应采用(      )方式。
A.蓄电池直流        B.硅整流          C.交流         D.装设补偿电容器的硅整流
48.一般10KV中性点不接地系统电压互感器的接线方式是(       )。
A.一个单相电压互感器                      B.两个单相电压互感器V/V型
C.三个单相接线V0/V0型                    D.三个单相或一个三相五柱式接线V0/V0/△型
49.短路电流非周期分量一般经过(      )基本完毕。
A.0.01秒           B.0.2秒             C.0.5秒          D.1秒
50.三相短路时其最大瞬时冲击值发生在短路后的(      )时间。
A.0.01秒           B.0.2秒             C.0.5秒          D.1秒

楼主:
答案过两天再公布!希望大家看看,俗话说温故而知新嘛!!

网友A:
没一个全懂的。

网友B:
没一个全不懂的。

网友C:
没有一个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