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05):
甲醛罐液位采用什么方式检测??

网友A:
不太清楚你说的甲醛罐是什么结构(大小、封闭与否、什么形状)
不过液位检测只要选个现成的液位计就可以了(性价比合适)

网友B:
超声波液位计

网友C:
是呀,说得太笼统了吧
要具体分析

网友D:
我想直接接触型的可能有问题!就是不知道你的要求是只检测上下限位,还是动态的液面位?

网友E:
测量液位须知:1、液位的量程。  2、现场显示,要不要远传信号异地显示。3、安装环境:A、可以外部安装或罐顶安装等?   B、耐压多少?  C、温度多少?4、需要的功能很重要?需连续显示液位还是几点显示?测液位方法很多,必须知道以上情况才能选型。可与我联系wch@cd-ar.com

公司宗旨:严以律己、诚实待人、合作互利、共同发展。

网友F:
雷达液位

网友G:
不要开玩笑好不好,别人虚心请教呢

网友H:
同意4楼

网友I:
我们公司用的是液位继电器,带浮球的那种

网友J:
4楼说得对

网友K:
电磁开关应该可以

网友L:
超声波传感器UM系列产品.162WEI@163.COM

网友L:
超声波传感器UM系列 162WEI@163.COM

网友M:
用压力变送器检测压强,再由阿基米德浮力定律算液面也可以吧

网友N:
感觉好像结束式的不可以,

网友O:
我建议采用磁浮子液位计会比较好!现场指示,远传都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