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05):
proface触摸屏(采用 profibus-DP I/F 单元(GP070-PF11))使用bus总线和西门子plc-400连接。有时候出现 PLC COM ERROR (02:A0) 、PLC NOT RESPONDING(02:FE). 触摸屏term为OFF,bus总线头为ON,我搞不明白为什么我无论怎么组合这两个终端电阻开关状态,都不报总线错误。此触摸屏是末端。请各位老师帮忙分析一下上述两个错误的原因,不胜感激。

网友A:
出现PLC COM ERROR (02:A0)这种情况的可能有两种:
1)在GP设定中你选的是DIRECT I/O模式,而你在PLC设定了一定的输入输出设备的传输的数据的字节大小,而这个字节的范围如果超过了LS区定义的指标时,就会出现这样的错误标记。2)运行在DIRECT I/O模式下,SYSTEM MEMORY AREA 没有清零。
至于PLC没有回应,我想你应该再看看PLC和GP的设置是不是都没有问题了
你在PLC内存区的输入输出区都应该置成16位

楼主:
谢谢杜燕老师,我再检查一下。

网友B:
我这有个科比plc的,也出现        PLC NOT RESPONDING(02:FE).        但还是可以正常工作 ,不知怎回事?

网友C:
谢杜燕老师,我刚好也碰到相似情况。

网友A:
都是搞工控的,以后别称呼我老师,有问题,我们共同研究探讨,

网友D(2005-04-04):
达者为先 称老师不为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