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MBOL

楼主(2004-09-05):
1、为什么SYMBOL内有三菱、西门子等等的图符但在软件中“布置符号”菜单中确看不到该文件夹内的内容?
2、安装光盘上的国标新符号,在“布置菜单”内连该文件夹都看不见,但是进入SYMBOL文 件夹却能看见?
3、V5.0和V6.0 DEMO版的数据库好像界面都不一样,而且V5.0是英文版的,V6.0demo版的是中文版的,并且菜单多一个窗口,能不能打补丁成一样?

网友A:
1、2、手工添加的符号文件夹,在“符号菜单”模式中是不显示的。要想显示它们,可以运行软件,不要打开任何设计方案,选择“设置=>目录“,点击”显示目录别名“,然后就可以在其中添加目录(新的文件夹名称)了。方法就是点击鼠标右键。
3、直接使用6.0就可以了。

楼主:
可是数据库不一样,该怎么办?

网友A:
不知你的意思。只使用6.0版就可以呀。

楼主:
我的意思是:5.0和6.0的数据库打开后界面不同,6.0的好多了,区分的详细,而且只要安装新下的数据符号,数据库菜单就变了。

谢谢你关于1.2点的回答!

网友B(2005-09-27):
请问,在什么地方可以下载中文数据库?

网友C(2006-10-23):
谢谢老师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