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05):
我想更换已经绘制好的图纸的标题栏,就是图纸最下方的(包含LOGO图片)标题栏,好像只能重叠,不能去掉原来的?

网友A:
可以去掉的。在“编辑符号”模式下工作即可。先点击“符号”按钮,再按[F8],进入“符号菜单”对话框,选择要改变的图纸模板,在它上面点击鼠标右键,选择“编辑符号”,然后就可以自由地编辑其中的内容。

网友B(2005-11-12):
还是不太懂,能用截图给我解释下吗?谢谢

网友C:
其实模板也是符号。这个软件里把模板,电气符号和外观符号统称为符号的。所以都是放在符号库里的。而且模板是放在第0层的。就是不能在绘图模式下更改的。必须进入符号库里进行编辑的。

网友D(2006-10-12):
谢谢szkgs和jon_zhe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