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06):
您好:
  我在做目录统计时,关于图号,不知道如何显示出来
1、我的图号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个是在设计方案里的图号,一个是每页的页码,共同组成的一个图号
2、我想在目录中,显示出来这两个图号,在一张图纸上,请问将如何显示,或者设置

网友A:
目录模板中有”图号“和”页码“两个选项,直接调用即可。

楼主:
我是直接调用了,,图号不显示,页码显示了,图号,我是在设计方案时输入的,,

网友A:
目录表中列出的是每一页的图号,必须在每一个页面的”页面数据“中的数据区域”图号“中输入数值。

楼主:
我输入的是在设计方案里输入的,可不可以,或者有办法变成其他地方呢
能在目录表中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