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06):
作者:David Greenfield,Control Engineering编辑总监

工程师在决定购买何种计算机用于工业应用时面临诸多因素。
  著名作家 Mason Cooley 曾经说过:“我们许多重要决定是在思考其他问题时作出的。”想一想工程师为什么要购买某种类型计算机的原因就可验证。也许有人认为 Mason Cooley 可能是某个行业的制造工程师。然而他不是。他是一个智者--- 即思考并用智慧、简洁的语言说出生活的真谛。尽管职业不同,他的预言恰好与即将购买计算机的工程师的情况相符。
  是使用现成的商务计算机,还是坚固的工业计算机,或者混合型的?在做出决定前,你必须考虑影响计算机及其技术性能的外部因素。这些最重要的外部因素是:
  1)计算机应用环境;
  2)总拥有成本;
  3)公司的全局目标。
  因素一:使用

  Stealth Computers (Woodbridge, ON, Canada) 公司的总裁Edward Boutilier先生说:“今天,人们正在寻求特定环境下具有特定应用的计算机,并以特定的方式安装,每周运行7天/每天24小时,并且连接不同的网络和显示系统”。“这些需求是工程师过去所不熟悉的”。
  工程师的需求依据运行环境的不同而有很大变化。在一些场合,控制计算机需要安置在密封的外壳或机箱内以减少环境对其工作的影响;在另一些场合,计算机也许要放置在设备的附近,所以必须适应不同的环境条件。这样,使用NEMA级别的密封对于工业计算机是至关重要的。除NEMA之外, 还有各种标准来避免液体、灰尘、热、振动等干扰对计算机工作的影响。
  对于大多数用户,工业生产环境使他们必须选择工控计算机或坚固的计算机。
  Progressive Stamping Inc (Ottoville, OH) 公司电气工程师Mike McDermott说:“我并不认为商务计算机真的仅仅只能适用于办公场合,它们只是不能抵挡灰尘、振动和空气中的油而已。由于环境的缘故,我们每年更换商用监视器”。
  Kontron America (San Diego, CA) 公司的 Bryan Murphy 工程师提倡用户在购买之前考虑放置的位置和使用的环境。他说:“如果你要把监视器放置在炉子旁边,你就要重新考虑。显示部件的特性决定了其在高温下容易出现问题。例如,如果 LCD 达到 85℃,屏幕就会变黑,而如果环境很冷,那什么也不显示”。
  如果你的生产环境不是这样的极端情况,还值得花费额外的钱购买工控计算机吗?
  Xycom Automation (Saline, MI) 公司工控计算机产品部门经理Ralph Damato说:“虽然不是所有地方的情况都是如此,但总的来说,工厂变得越来越干净,并且安装了越来越多的空调”。“因此,购买者倾向于考虑使用商务计算机的可能性,但是我到过一些所谓‘洁净’的工厂,他们在那里使用商务计算机,你应该可以看到计算机上装有过滤器和风扇”。
  SPX Air Gage Co. (Livonia, MI) 的集成商 John Adams 说:“在使用工控计算机之前,我们一直设法使用台式计算机”。“然而我们发现花费了更多钱才能使这些设备正常工作”。
  工程师应该完全理解实际应用中计算机使用环境的指标必须满足计算机的工作环境,同样重要的是完全理解如果使用的计算机不满足应用所要求的所有指标时所面临的问题。
  Damato说:“人们一般倾向于了解价格后,希望花费最少的开支,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可以省钱”。“但事实是由于没有得到同样的性能,结果花费反而更多”。

  因素二:总拥有成本
  众所周知,商务计算机与工控计算机相比有两个明显的优点:
  1)价格便宜,
  2)拥有最先进的技术。但是这些因素对于你来说有多少重要性?
Lifetime Products公司是聚乙烯可折叠桌椅、篮球等产品的制造商,他们一律使用Hewlett-Packard计算机---主要为ePC(商务台式计算机)。不管生产线设备的应用环境如何,公司从来没有使用工控计算机,主要是因为他们考虑到价格昂贵而通常功率很小。
  该公司首席信息主管John Bowden说:“ePCs对于我们很重要,因为它们体积小,而且我们可以以低于普通PC很多的价格购买。当初Lifetime公司购买单台ePC的价格少于$500,而且HP公司给我们提供终身保修。如果出了问题,在当天就可更换,同时,我们也才刚刚使用备用机。”

  Bowden先生称ePC在工业环境中运行良好。“我们采用标准方法密封”,他说:“键盘和鼠标容易受损,因此我们在合同中规定可以在需要时更换”。
  Lifetime决定选用商务计算机的最大因素是这样仅仅扩展了公司已有的HP计算机环境而已。Bowden先生建议在选型时应重视长期成本的估计。他还建议考虑服务的因素。
  缺少与供应商的标准化协议,商务计算机的购买者在产品和技术方面就存在不确定因素。
  Stealth Computers公司的Boutilier称这种不断的变化确实影响计算机主板,“绝大多数真正工业级的计算机使用单板计算机,并且技术支持的生命周期比商务计算机长得多”。
  商务计算机的主板大多是ATX型主板,工控计算机主板通常是插入底板的单板计算机 (SBC)(虽然并不是所有的工控计算机使用SBC)。这意味着SBC是集成所有功能的电路板,类似于显示卡或任何插入式板卡,它们插入总线。总线上没有电子器件,所有智能均在SBC。
  Boutilier认为工控计算机大多采用单板结构的原因是:如果出现故障,你可以在数秒内拔出;而拆开商务计算机,拿出的却是桌面型的主板, “单板计算机通常仅需要松开一个螺丝,拔出,再插入另一个,十分方便”。
  同时,SBC平均无故障时间长,通常可以运行在高达60℃的工作环境。 很自然,工控计算机的价格很高。因为商务计算机的主板是大批量生产,而工控计算机不是。

  因素三:公司目标
  自上向下的压力在所有商业领域到处存在。在过去的几年里,这种压力在制造领域有关计算机的话题主要是Y2K以及不断增长的企业计算机系统规模。
  ARC Advisory Group (Dedham, MA) 公司主要提供制造业咨询服务,研究部的负责人Craig Resnick相信随着更多的公司转向协作制造环境,这种压力还会加大。
  很多人质疑IT部门为了Y2K问题花费非常多的费用。Resnick 先生说:“IT部门的建议经常被嘲讽和忽视,而生产部门认为IT的这些家伙将公司ERP系统搞得一塌糊涂,现在是否又想向下来弄乱生产”。
  你必须了解企业的情况。Resnick先生说:“是操作驱动型的,生产部门逐渐向企业其他空间渗透,还是IT部门权利很大,越来越多地控制生产级事务?”。

 混合应用

  最近市场上出现了很多计算机,不能完全划归为工业用或商业用计算机的范畴。一些人称这些计算机为“简易工业级”,而另一些人则称为“混合型”。在任一情况下,供货商所提供商品的选择空间很大,从具有较少加固措施的商用计算机到作为瘦客户端使用的系统。系统中比较昂贵的部分采取加固措施,而那些便宜的部件采用普通型。
  Clear Cube (Austin, TX) 很适合后面的例子。其所提供的系统包含安装在数据中心,通过标准的Cat5连线与C口相连的刀锋式CPU 板,具有CPU连接和与台式计算机相同的功能。C口大约与VHS磁带大小一样,安装在NEMA密封中。产品开发部副经理Rick Hoffman说Clear Cube的产品比商用计算机贵30%到40%。
  应用于工业环境的计算机所增加的花费很大一部分用在了NEMA密封上。Hoffman先生说:“我们最近与通用汽车的人沟通过,他们花费$15,000在NEMA密封上,而将$700的PC安装在里面。一个刀锋式CPU板安装所有软件后价格为$1,500 到 $2,000”。
  Broadax Systems (City of Industry, CA)所提供的计算机更接近混合型的简易工业级范畴。Broadax 公司市场部副经理Edward Shih说:“我们提供的标准ATX(商业主板)系统可以用商业级的部件升级。有10个扩展槽的底板(通常为工业级结构)可用于灵活配置。我们的系统可以根据底板任意配置。”

指  标

  指标中甚至包括了某些很难证实的数据,它也可以使你的团队在激烈竞争取得优势。用计算机业的行话,指标中的某些数据,只有在理想条件下,才能达到。
  Kontron (San Diego)公司的工程师Bryan Murphy说:“只有很少公司的产品达不到他们所声称的指标。”他建议用户仔细查看那些注解,那里详细列出了指标所适用的条件。比如,如果你在科罗拉多使用这些计算机,必须要考虑确切的高度,因为这影响机箱的冷却性能。
  Xycom Automation (Saline, MI) 公司工控计算机产品事业部的经理Ralph Damato说:“很难勾画出工控计算机的基本标准包含什么因素”。但是工厂自动化让这些指标变成了游戏。因为每个人都称有相同的指标。但没有测试证明这点。”他说他不会购买没有UL认证的产品。即使它们声称有UL和CE证书。
  考察计算机是否适合工业用所考虑的主要问题是UL、CE、冲击、震动、温度和NEMA等认证。

网友A(2006-06-09):
中国设备管理协会文件

中设[2006] 23号

关于举办“赢在节能时代——2006设备节能技术与故障诊断技术研讨会”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行业设备管理协会和有关部门:
为贯彻落实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能源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统计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千家企业节能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发改环资[2006]571号)精神,加强企业节能管理工作,加快企业现代化进程,从技术和管理上为企业提供节能降耗的解决方案,促进我国设备在节能技术和故障诊断方面的发展,及时了解国际设备节能技术与故障诊断的最新动态,不断加强国际学术交流活动,经研究,中国设备管理协会定于2006年7月6~9日在北京举办“赢在节能时代——2006设备节能技术与故障诊断技术研讨会”。

一、会议的主题、背景和主要内容
1、会议主题:节能降耗、故障诊断、开拓创新,赢在节能时代,促进可持续发展。
2、会议背景: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我国能源消耗迅速增加,资源环境约束和经济快速增长的矛盾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要求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并确定了“十一五”末期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末期降低20%左右的基本目标。因此,如何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使企业在节约资源、降低能耗和巨额的维护修理成本、增加经济效益方面实现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政府、社会团体和企业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3、会议主要内容:(1)通过著名专家讲解、企业沟通交流的方式,从技术和管理的角度为企业提供节能与设备故障诊断的整体解决方案,解决大多数企业“治标不治本”的问题,使企业赢在节能降耗的起跑线。(2)从设备的节能管理、节能技术等多个方面为企业提供节能解决方案。(3)着力降低企业巨额维修成本,打破“不坏不修” 的传统模式,通过推介最新故障诊断技术为企业节约维修成本提供最优解决方案。
二、组织机构、到会嘉宾和会议规模
1、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设备管理协会;承办单位:中国设备管理协会体制创新委员会,北京国发启明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协办单位:国际企业联合会、北京市工业促进局、北京设备管理协会,网络支持
单位:中国工业设备网。
大会设立“赢在节能时代——2006设备节能技术与故障诊断技术研讨会”秘书处。
2、到会嘉宾
国家相关部委领导、著名专家学者;节能型设备领军企业、大型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主管设备的领导、总工及相关专家。
3、会议规模
拟邀请全国300余位企业设备管理高层领导、总工和相关管理技术人员参与这一高水平的、专业性的设备节能技术与故障诊断技术领域的盛会。
三、注意事项
本届会议既是强化节能管理的基础工作,也是查隐患、找差距、定措施、提高企业设备管理和维修水平的重要工作。全国各地区、行业设备管理协会要高度重视,积极配合做好大会的组织工作,掀起全国企业设备节能降耗的新高潮,使更多企业通过本届研讨会相互借鉴和学习,在节能管理和技术水平上取得更大突破,为建设现代化节约型企业、节约型社会做出更大贡献。
1、全国各地区、行业设备管理协会及有关部门要协助做好组织工作,推荐相关部门领导、总工及管理技术人员参会学习,并指定专人负责这项工作,保持密切沟通,于2006年7月5日前将参会人员回执(附件)邮寄或传真至“赢在节能时代——2006设备节能技术与故障诊断技术研讨会”秘书处。
2、会议时间:200年7月6~9,6日全天报到。
3、会议地点:国务院第二招待所,联系人:佟秀娟,电话(010)66186688,地址:北京市西直门南大街6号。
乘车路线。机场:乘民航大巴到东直门或西单换乘地铁到西直门站下车,从地铁东南口(c出口)走出,向南步行2~3分钟即到;北京西客站:乘387、21、702、845、719路公交车西直门下车,北行2~3分钟即到;北京火车站:乘地铁到西直门站下车,从地铁东南口(c出口)走出,向南步行2~3分钟即到。
4、本届研讨会企业自愿参加,收取会议费3880元/人(主要包括:住宿、餐费、茶点、会务费、资料费、纪念品、商务考察等费用)。请参会代表在报名同时,将会议费汇至大会指定银行账户。开户名称:北京国发启明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开户银行:北京农村商业银行,银行账号:0401000103000013172。
5、大会秘书处。联系人:陈耀军,电话:(010)82034697、13071175022,传真:(010)82034113,E-mail:jnyantaohui@163.com。

                       二OO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主题词:故障诊断   节能   研讨会   通知
报:张国宝副主任、会长、副会长
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办公厅、工业司、环资司
中国设备管理协会各办公室、杂志社、委员会、中心

网友A:
“赢在节能时代——2006设备节能技术与故障诊断技术研讨会”----------------- 会议时间:2006年7月6~9,6日全天报到。

网友B:
工控机,学习了~

网友C:
恩,看这种帖子很有收获.
致力于成为最优秀的液晶显示技术解决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