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06):
谁能告诉一下:西门子电源6EP1334-1SL11和6EP1334-1SL12有什么不同,还是就是一样的!

网友A:
一样的。一模一样的。

楼主:
具体解释一下!
完全一样么?
是不是6EP1334-1SL12是双输入的?6EP1334-1SL112 INDEX 1.2 POWER 10是什么意思?
SITOP POWER是什么意思?
我是新手别笑我太。。。。。。。。。

网友A:
SITOP POWER 10, BASIC LINE,STABILIZED LOAD POWER SUPPLY,INPUT: 120/230 V AC,OUTPUT: 24 V DC/10 A,

以上是西门子软件的解释。SITOP只是一个系列的统称,POWER 10是表示10A的电源,

INPUT: 120/230 V AC 表示输入可以是120V也可以是230V 但是并不表示是双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