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d

楼主(2004-09-06):
控制液压系统的压力,用pid 模块能达到要求吗?

网友A:
什么要求?
一般是可以的.

网友B:
还不如 直接 用 高压油 信号!
用 PID 控制 可能 会出现 抖动

网友C:
还不如 直接 用 高压油 信号!
用 PID 控制 可能 会出现 抖动
相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还不如 直接 用 高压油 信号!
用 PID 控制 可能 会出现 抖动
相反!

同意。

楼主:
但是压力是随时间变化的函数,用pid会还可以吗?

网友C:
可以!速度不快的话!

楼主:
那具体的程序应该怎么编呢??能不能给我提供一个大体的步骤啊

网友E:
大家好,我是新手,请多指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