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06):
请问各位高手:gp2301和施耐德的Twido系列如何通讯?

Gp的通讯协议怎样设?通讯电缆接线怎样对应呢?

楼主:
附:我现在用施耐德编程电缆(DIP=3),通讯协议Modbus,RS232C

楼主:
附:我现在用施耐德编程电缆(DIP=3),通讯协议Modbus,RS232C可以连通PLC。

楼主:
我想知道485方式怎样连接?如何设置?请指教。

网友A:
RS232通常用于一对一,而RS485通常用于一对多,因此当你选择MOUDBUS RTU方式进行通讯时,在GP中的MODBUS的地址要设为1,而PLC中选取的协议为MODBUS ,SLAVE的地址也为1,类型为SLAVE.通讯设定如下
          GP         PLC
BAUD RATE         19200bps                    19200bps
data length            8bit                             8bit
stop bit                 1bit                             1bit
parity                     odd                            even
GP3701只有25针的窜口,那么你得把18和19还有就是21和22 短接到一块,另外10,11短接到一块接PINB,15,16短接到一起接PINA,7接SG,如果你嫌麻烦的话可以直接用DIGITAL自己的产品GP070-CN10-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