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处理

楼主(2004-09-06):
直径3MM的圆孔,偏差距离在直径4CM内,用影像纠正其位置,应选用那种CCD

网友A:
偏差距离直径4CM是什么? 圆孔圆心的可能范围还是整个圆在直径4CM的圆内?

楼主:
圆孔圆心的可能范围在直径4CM的圆内,即一搬选用取像范围5CM的镜头

网友B:
你不是要问应选用那种CCD,而是选多大size的CCD,CCD的放大倍数的选择主要取决与你要求的检测定位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