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电工请进

楼主(2004-09-06):
请问绝缘电阻为多少合适

网友A:
你问什么的绝缘电阻?

网友B:
请问你指的是人体对地电阻吗?

网友C:
多少合适?能绝缘就合适
你问问题的方法有问题的

网友D:
根据设备的运行电压确定绝缘电阻的数值,一般500V的设备的绝缘电阻是不低于0.5M

网友E:
有标准!冷、热态也不同!

网友F:
每伏电压不低淤1000欧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每伏电压不低淤1000欧姆

网友H:
请问绝缘电阻为多少合适
这个问题本身有问题!

网友I:
不用老电工找个技校的学生问问就行了

网友J:
请问是什么绝缘电阻

网友K:
先把问题问什么搞清楚了再问

网友L:
看着问题都郁闷

网友M:
不解? 郁闷中

网友N(2007-09-14):
如果是设备的我同意4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