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06):
我公司定做了一台125KW的绕线转子电动机,请问验收方面有那些验收项目?
要检查那些试验项目?请大家帮忙啊?

网友A:
在额定电压下空载运行一段时间看看发热情况

网友B:
这个有国家规范的.自己找找吧!

网友C:
对电机的性能和质量的检查,要通过台架试验项目获得数据,其中包括性能试验、型式试验的各种内容。电工手册是不是也有介绍?
另外,你定做的电机,是在哪里定做的?鼠笼机是不是也可以定做?能告诉我在什么单位做的吗?我也有定制电机的需求。

网友D:
国标:GB50170-92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旋转电机施工及验收规范,
国标:GB50150-91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气设备交接试验标准
相关章节

楼主:
一般电机厂都可以定做的吧?我们在昆明电机厂定做的,重庆电机厂也可以的

楼主:
做电动机空载试验时,
电动机空载电流与额定电流的百分比如下:

容量                             6极电动机
0.125KW                       85~98%
0.5kw以下                     70~90%
2KW以下                       50~65%
10KW以下                     35~65%
50kw以下                      30~45%
100Kw以下                    22~33%

请问125KW的绕线转子电动机,空载电流应该是多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