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高手

楼主(2004-09-07):
请问各位高手,如何让PLC接受4--20MA的电流信号,根据电流不同大小做出不同的动作。

网友A:
首先,PLC的硬件要有AI(模拟量输入模块)。其次,要编写相应的程序(AI和你实际需要的动作等)。

网友B:
电流大小不同,分段选择功能!

网友C:
用模拟量采集模块,设置为电流输入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