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07):
各位大虾:你们好!
 我想用PLC模拟量输出控制数显模块,不知有这样的数显模块吗?

网友A:
接一个数字表行么?

楼主:
谢谢!只要能显示出想显示的数据当然可以啦。

网友B:
呵呵,就是普通的数字电压表。到处都有。选购0-20V量程。
若是电流输出,可以在数字电压表处串个电阻。注意,电阻的大小。

网友A:
你可能需要买个A/D转换器,这样可以改变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