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指点:有PLC模拟量输出控制的数显模块吗?

楼主(2004-09-07):
各位大虾:你们好!
我想用PLC模拟量输出控制数显模块,不知有这样的数显模块吗?

网友A:
"PLC模拟量输出控制数显模块",我没听过这种用法的!

网友B:
1 PLC模拟量输出,控制数显模块
2 PLC模拟量输出控制,数显模块(数显输出量)
你说的是哪一种?

楼主:
谢谢各位,我想说的是用数显模块显示PLC内的数据。一般来说,是PLC输出模拟量给数显模块。现在也有用PLC数字量输出点与数显模块连接后显示的。

网友C:
看看这个行不行?可以连接FP0,S7-200,FX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