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4-09-07):
我在调试变频器时有这么一故障,就是1.5KW变频器带一3.7KW电机不带负载,第一次上电正常运转,然后我就停了一次电,改了一个参数,再上电时显示正常,,但一加速就保护,当时测量正常,也没听见任何响声,但是回来打开一量IGBT被击串了,请问各工控朋友这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A:
过电流,对与变频器来说,加大电机相当于短路。

楼主:
但是电机上什么也没有,就是一个空电机,而且我给设的加速时间很长的

网友B:
你怎么不带一个37kw的呀,你这么用不烧你的变频器才怪

网友C:
你带一个132kw的呀,就不烧你的变频器了!

楼主:
这也许是其中的原因吧,但是我又用了一台同等品牌的1.5KW变频器,还是用那台电机,这次竞然没事,为了给客户见证我特意转了72个小时,一切正常,所以不解

楼主:
当时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我看了门级电阻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D:
去找一下。能用我多买几台

网友E:
请问IGBT是什么?

网友F:
我也经常这样用.没出过事的(要求是电机电流不超过变频电流.稍小20%最好)
你那情况是变频本身问题.如果驱动没事.就模块坏的

网友G:
那有什么我们的软起动器75KW的带一台93KW运行两年无故障还是在线运行的
就变频器我带负载也能达到那种情况如不信到山东出差时可到我公司做试验

楼主:
你在吹水么过几天我正要去山东省到时一定去长长见识

楼主:
如果一个变频器厂能正常运行8年而还在正常运行那么他的变频技质量就应当是相当不错的

网友G:
欢迎你来参观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你带一个132kw的呀,就不烧你的变频器了!

网友G:
q我来了过来参观吧

网友I:
电机空载容易飞车。产生反向电动电压叠加在主回路,高压击穿模块。

楼主:
你说的也对不过我打开模块线路根本就没有故障的

网友J:
IGBT绝缘栅双极晶体管(Insulated Gate Bipolar Transistor)

楼主:
变频器为什么上电后显示正常,运行就显示过流呢并停机保护

网友K(2008-11-09):
变频器 CV-P2-4P0037C错误代码PER17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