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07):
承揽一个项目,需要尺寸较小的电机与减速器。
由于仪器本身较小,希望电机尺寸在50*30mm左右,
因为结构设计没有完成,无法知道所需要的转矩,
只知道经过减速器后输出的线速度应小于2.5mm/s,
希望大家能够帮忙出些主意,

网友A:
可用步进电机

网友B:
准备出多少银子?
是否频繁启停?
是否平稳运行?拉丝的吗?

楼主:
什么叫拉丝?我不是太明白。
资金不是问题,
需要在低速下平稳运行;
行程比较短,应该会出现多次启停的状况。
步进电机在低速下的震动和发热比较大,
如果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也是个很好的方案。
希望大家能帮忙提些想法,
最好能帮忙提出选用电机的型号,
以方便资料的查找,
再次感谢大家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