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07):
变频器非常频繁(停止后马上又启动)启动对变频器有何影响?

网友A:
这样做会在短时间内烧坏IGBT,如果工艺要求必须这样那么最好把IGBT的余量加大还要注意其风冷

网友B:
617说的对!最好是放大一档使用!

网友C:
我 觉得1楼讲
的有道理!!

楼主:
多谢各位朋友!我想用一个变频器控制4个电机,且4个电机顺序启动。功率不是很大,只有1.5KW.

网友D(2005-07-21):
先启动一个电机到达工频后切换到接触器,再启动下一台电机.

网友E:
1。5KW的电机怎么不直接起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