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07):
1、请问如何在没有DB块的情况下调用一个FB块?
2、如何使用OB100?
3、在什么情况下使用“OPN”指令?
先谢谢各位大虾了。

网友A:
1. 你写一个FB会根据你的变量定义生成一个背景DB。调用FB是需要一个符合这个背景DB结构的DB的。这也是FB和FC的主要不同。
2.OB100在PLC上电后自动调用一次。
3.OPN用于同时打开共享DB和背景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