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脉冲信号

楼主(2004-09-07):
用“A,AN,O,ON,=”做一个单脉冲信号,要求只能按一个按钮。
多谢了。

网友A:
什么是单脉冲信号?

A I0.0
= Q0.0
按键上跳,松开下跳,一个脉冲。

A   I0.0
AN Q0.0
=   Q0.0
按键后上下跳,峰谷均为一个程序周期。

A    I0.0
AN  M0.0
AN  Q0.0        //可去除,保守写法
=    Q 0.0

A    I0.0
=    M0.0
按键后产生一个脉宽为程序周期的单脉冲。

============================

以上几个脉冲程序只是研讨性举例,忽略了程序结构,所以脉冲并不一定能应用在正式商业程序。

楼主:
我也写了一个:
LD     I0.0
LPS
AN     M0.0
=      Q0.0

LPP
=      M0.0
按键后产生一个脉宽为程序周期的单脉冲,请各位老大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A,AN,O,ON,=”做一个单脉冲信号,要求只能按一个按钮。
多谢了。

老兄,你的条件不要了?“A,AN,O,ON,=”

用FP\FN\SP很简单呀。

网友A:
你写的是200的?

楼主:
是200的,用梯形图写的再转到STL的。再问一个问题,用一个按钮控制一个输出的on/off,第一次按下on,第二次按下off,只能用简单的逻辑指令,如A, AN, ()。

网友B:
LD     I0.0
EU
A      Q0.0
=      M0.0

LD     I0.0
EU
O      Q0.0
AN     M0.0
=      Q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