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07):
一般Modem都在长提示音下拨号,但固定电话设置呼叫转移后摘机为忙音提示,其实还可以拨出(有的交换机不行),但Modem在此情况下认为不在线上,有无AT指令设置可强制拨号

楼主:
无人赐教?

楼主:
看来没人回答我了,还是自己来吧。

先找了个AT指令集猛试,什么ATX?,AT&C?,照道理行的,但不知是猫的原因还是其它,没试出来

后来绝望之余,想最后在网上搜一下,没想很简单,Google查出很多,只要取消“调制解调器”属性的“拨号前等待拨号音”即可,windows也是通过AT指令集设的,只是我没试出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