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触摸屏问题

楼主(2004-09-07):
触摸屏用键盘输入数字后,需要按一个确认键,我想按了确认键这个位置同时实plc的某位置on,不知怎样实现?(我在同一地方对了两个触摸开关,好像不行)

网友A:
不会吧?应该可以的呀。你的是什么型号?

网友B:
不可以,因调用键盘时是跳出键盘画面,其覆盖在你所画的其他东西上,下面的键是不会响应。不知你想干什么?若想判断数据是否改变或输入,可在PLC程序中编程处理。

网友C:
劃兩按鈕重疊,另omron ns可以直接設雙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