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07):
有没有那位老兄,
知道交流接触器接触电阻测试标准?
应采用什么方法测试?

网友A:
接触器不知道。
但是继电器一般是50毫欧以下。
用四线法测量,用专门的接触电阻测试仪。

楼主:
继电器的接触电阻测试
我知道有分为6V1A,6V0.1A,24V1A等
标准测试条件。
接触器有没有类似的测试要求?

网友B:
如果是低压接触器,接触电阻国标交接试验标准要求测吗?如果是高压真空接触器,交接试验标准标准无相关规定,是否应参照真空断路器接触电阻测试标准结合厂商试验标准及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