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按钮开关的问题

楼主(2004-09-07):
开关上问各位老师一个问题~我们公司有一个往PLC送开关信号的按钮开关(按下时有灯显示如图)我不明白在按钮上为什么要串一个650欧左右的电阻,使PLC的输入端只有9V左右的电压。在接线时图中1端子接24V电源,2与4连接,1接PLC的DI端。谁能告诉我呀为什么要串一个电阻?谢谢

网友A:
降压限流!

楼主:
对不起~一时大意把图画错了

楼主:
谢谢你,那我要是去掉这个二极管会有什么不良影响,现在plc端的电压只有9V左右

网友A:
这个二极管是发光二极管,可方便得到视觉效果。

网友B:
应该是光电耦合,起到隔离作用

网友C:
这个电阻叫限流电阻.这个二极管是发光二极管,可方便得到视觉效果。

楼主:
呵呵~~有点意思了

网友D:
二极管是发光二极管,去掉也可以就是看不到拉!起不到指示的作用拉!

网友E:
进PLC只有9V左右的电压??

网友F:
PLC的输入点的电压倒是没有测量过,一般是24V和0V(根据输入方式决定),不过,我在作高速计数器时给PLC的输入脉冲做到9V,PLC即可正常工作,太低无法检测到脉冲。

楼主:
哦~~给plc的DI端送的信号只有9v信号灯很弱~但工作还正常

网友A:
电平阀门值足够就可以,最好还是。。。。。。

网友G:
发光二极管的作用是信号指示,
电阻的作用是限制发光二极管中通入电流,防止烧毁二极管

网友H:
同意楼上

网友I(2009-07-07):
3接哪?1接24v+还是—?

你能发个开关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