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的ERR指示灯闪烁的原因有哪些?用户能解决吗?

楼主(2004-09-07):
(无正文)

网友A:
大部分闪烁用户是可以解决的。
不过我想你最好写明PLC的牌子和型号,这样大家回答有个针对性。

楼主:
谢谢,我用的是LG的MASTER-K120

网友A:
啊呀,这个牌子的我可不懂。还是请别的高手帮忙吧。

网友B:
随机的手册上都有说明

网友C:
我经常用LG的K80S系列PLC,K80S与K120S类似。ERR指示灯闪烁一般都是程序出错,比如当程序中缺少END时就会这样。

网友D:
一般情况下ERR灯闪烁是表示内部的程序出错,如PLC内输入不支持的指令、电池掉电引起程序丢失等,这种情况下把PLC内的程序清空或下载一个正确的程序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E(2007-08-23):
三菱FX1 err闪烁 程序没有问题.问:还有其他原因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三菱FX1 err闪烁 程序没有问题.问:还有其他原因吗?
PLC诊断一下看看,今天也碰到过FX2 err的问题,是自制程序扩展卡盒跳线没设置好的问题。

网友G:
硬件问题

网友H(2008-03-27):
怪了,我用的MASTER-K120,最开始是与电脑不能通讯.什么办法都不行.现在将串品芯片MAX-202E换了,用一支新的MAX-232E,只要一联机就出现ERR闪烁.这个机器内部有程序,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I:
欧姆龙c500异常灯亮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