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07):
我现在手上有一台富士FVR-E9S变频器,没有说明书,以前在正常使用的,后来因为技术改造就把他换下来了,放了一段时间,现在却用不了了,加速加不上去,我用模拟调速,在停止的时候可以看到频率是由电位器控制,但是给运行信号后运行的频率却才一点几,郁闷,不知道那位大哥手上有说明书,如果你有请你帮忙查一下他的转矩补偿和电机参数是多少,还有他有几种制动方式,有没有空转停机这一个参数?谢谢大家了

网友A:
空转停机,没有的。

楼主:
难到没有人知道?我顶

网友B:
我来吧,(笔记)摘录,共54个参数:
F00    0 参数可变更    1  不可变更
F01    频率设定来源  0面板   1 外部类比
F002  运行操作指令  0面板   1 外部类比
F003  最高频率
F004  基本频率
F005 最高出力电压  0依电源电压比例输出 1 AVR输出
F006  加速时间
F007  减速时间
F008  转矩补偿
F009  频率表调整
F010  马达极数
F031  电流限制模式  0 不动作  1 动作
F032  电流限制准位 30~150%
F033  电流限制应答时间 0~99%
F034  频率设定偏压  0~100%
F035  频率设定比例  0~200%
F036  频率设定上限  0~100%
F037  频率设定下限  0~100%
F038  马达特性        0~10
F039  参数初始化     1动作
建议先执行F039  参数初始化     1动作。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是FVR-E9S系列的参数吗?我试出来的大部分和你的一样,同时我还发现了F74是电机参数在线自动检测参数,如果电机参数不设定的话变频器输出的电流特别大,而且转速加不上去,但是我没有试出来F39是系统参数初始化参数,只知道F79设定为1以后走出来一个F80,马上报警ER10,不知道什么意思,还有F0根本就不能设定。希望不吝赐教!

网友B:
F00要同时按上或下键+STOP键才可更改的.
以上参数可因版本不同而有所增减.

楼主:
哦 原来是这样谢谢,

网友C(2006-12-03):
朋友,你能富士的变频器FVRE9S的代码全部说出来吗?谢谢了,帮帮忙吧!

网友D:
佛山山杉自动化有富士FVR-E9S 变频器使用说明书,无电子版,需复印,A4纸有一百多页!
   013600313569     温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