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07):
请各位前辈教教我好啊?

网友A:
专为移动PC---笔记本电脑设计的产品,功耗较低,发热量较少,芯片体积较台式机CPU小,但性能不及台式机CPU.因为省电时是自动降频使用的

楼主:
谢谢老师的指点,我还想问什么是ETX模块?

网友A:
好像是Embedded Technology eXtension Module

楼主:
能告诉我ETX与intel Pentium m的关系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