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07):
星-三角启动65kw压缩机电机时,启动一分半钟左右时,

突然自动空气开关DZ10-250/330发生掉闸,

经查星形启动后未变成三角形运转掉闸的,请问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现象?

网友A:
断路器的温度量过吗?换个600A的试试

网友B:
启动时间过长,压缩机未卸荷启动

网友C:
星型到三角形应该不需要一分钟吧.

网友D:
启动时间过长

网友E:
启动时间过长也可能!不过你的空开选择有没有问题:不是大小而是是不是动力型的!还有你Y-Δ 转换的过程中你的相序有没有搞错!有大部分的兄弟不注意转换时候不是短路就是电机反转,由于需要制动和直接启动的电流相加要超过你空开的N倍 !好大的!所以说很有可能是这个问题!其实就算你启动的时间长也不会引起空开掉闸,最多热过载跳到!
我是菜鸟,不要笑话!!!!!

网友F:
星形转三角形时接触器相间有电弧短路,转换时应断开主接触器。

网友G:
恩,楼上的说对

网友H:
首先看看空氣開關合不合適!或者調整一下延時間 !

网友I:
七楼分析的对!!!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导,各有各的道理,特别是7楼的朋友,谢谢你!

现在故障已经处理完了,是因时间继电器线圈断路,星形运转过长不能切换角形运转造成。

不过,还要麻烦各位一下

星形运转过长为什么会掉闸呢??只是因为过载吗??

网友J:
上面这位朋友, 可以用变频器做启动啊,  这样对你的电机和电网都有好处啊,
像你这么大的功率的话, 应该用新的技术来解决它,

网友J:
你这都是电流过大引起的, 用变频器吧, 这样会好一点,

楼主:
变频器费用需多少?匹配需什么型号?怎样安装?谢谢!!!

网友E:
你要的变频器比较特别!我接触的变频器好象没有65KW!只有55  和75的!如果你的电机不是满载运转的话考虑有55的吧 !要不用75的号  自己校正一下参数拉!其实用软启动也不错拉!
还有你的压缩机什么牌子的?风机电机有专门的变频器的:风机,水泵型的!具体事宜你找个卖变频器的咨询下吧 !他们会很乐意为你讲解的!

网友K(2005-11-01):
星起功率是角型的3分之1压缩机没有卸载。带气压起动。电机超载 。造成过电流。减小起动时间,或把汽放掉。

网友L:
在我看来 一个是降压启动的时间要短;二个是有可能在切换时发生了反转,引起电流过大。

网友M:
切换用的中间继电器没工作,所以运行接触器未得电工作.启动时间太长了,一般轻载15秒左右,重载40秒.

网友N:
我厂也有一台这样的空压机,你要参考17,18,19,楼的意见,他们说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