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08):
用一台S7-400控制5台夹送辊, 每个夹送辊的控制模块又可以分为速度控制模块,张力控制模块,顺序控制模块等, 各模块相互独立但又彼此可以互相传递参数,比如在速度控制模块中将速度计算出来后在张力控制和顺序控制时需要使用,由于这样的参数很多,为每一个参数都定义FB或FC的输入输出非常麻烦,我的意思是:是否可以为每个夹送辊控制FB定义一个DB,然后该FB内部调用各子控制模块时(FB或FC)可以读写这个DB?对于不同的夹送辊只需定义不同的DB就可以,这样程序的可读性就好多了.多谢

网友A:
可以,用FC只需在调用时把DB块号传递过去就可以.
用FB可以对不同的夹送辊分配不同的背景数据块

网友B:
看看S7中有关多重背景DB的章节吧,和你的应用一致。

网友C:
能不能具体的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D:
把DB定义为全局数据块.不就所有的FB都可以用了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把DB定义为全局数据块.不就所有的FB都可以用了吗

你这样可以编出可用的程序, 而楼主要的是可读性好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