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8H的编程问题?

楼主(2004-09-08):
如图,用C28P的手编器安装在C28H上,手编器没有显示,那C28H用的手编器是哪一种?
还有C28H右上角有RS232的接口,所配的编程电缆是否与C200HX系列配用的RS232电缆是一样的?

网友A:
内置标准RS232接口,用于上位机连接。

编程器:   C**H使用 C200H-PRO27和CQM1-PRO01
            C**P使用 3G2A6-PRO15和C500-PRO23
以上编程器如果配合C500-AP003可以使用在另外一种PLC上。
另外,C**H可以使用CQM1-CIF01,02和电脑连接。

看图片:

楼主:
我用的手编是C500-PRO13;
在C28P/40P/60P上都可以用;
C28H的接口外形与C28P相同,我还以为手编器也能通用;
这样看上面那个长的编程口是作什么用的?
还有版主你用的软件是哪个?
CIF02的电缆我有,与电脑连机试一下!

网友A:
PRO13没用过。估计会有问题。
长编程口可以安装上位机链接单元和编程器适配器。
以前这个型号的PLC用过几次,不过我忘了是C**H还是C**P的了。
用SSS软件的。不过LSS也是可以的。
C**P的好像可以用C20-LK201上位机连接单元编程。

楼主:
POR13用在C28P上面没有什么问题;可以用的!
软件SSS我安装后在DOS下运行SSS,进入UCDOS,然后画面就停在这里,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A:
DOS最好是6.02或者是以前的。
如果在98下的DOS 还要设置过。
很久没用,忘记了。
去这里看看:http://www.omrongzc.com/
他们以前有详细介绍,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你去看看。

网友B:
RS232接線必需注意
C20H系列SG是PIN 7
C200HS,E,G,X,CQM1,CS1等SG是PIN 9

楼主:
谢谢两位的指点;

网友C:
各位仁兄您好!我有一个C500-AP003可否用CQM1-CIF01,02和电脑连接?

网友C:
那有没有其它型号电线可以和C500-AP003电脑连接?谢谢!!

网友A:
C500-AP003 是专门给手编设计的。没办法通过它和电脑连接的。

楼主:
今天用C200H-PRO27的手编器连上C28H的PLC,的确可以使用;
奇怪的是C28H上面的接口形状与C28P的相同,为何用C120-PRO15可以编C28P,但不能编28H的?

楼主(2004-10-11):
C28H系列的比C28P的功能强多了,只是PRO15的手编器不能用于C28H系列,所以二手的机器C28H价格比C28P的低多了!
同样C40H、C60H的价格也比C40P、C60P的价格低!

网友D:
machelec 料多飽實~~~

网友A:
料多飽實?
什么意思呀?简体中文没这个词汇。

网友E:
他是說你底子打的很強固的意思.包子裡的餡子多不是飽實嗎?^^

网友A:
哈哈哈.
我成包子了.不过最近是胖了不少.见笑见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