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俭持家

楼主(2004-09-08):
请各位专家介绍一下如何节约
            水
              电
                   气

                                 一个月就几十万,受不了了。

             救急!!!!!!!

网友A:
有潜力的话,变频供气、水、电。

网友B:
水:可不可以循环利用,或者利用二次水
电:改造旧设备,特别是功率因数不高的设备,当然还有建立相应的节电措施哦
气嘛,找别的专家吧(又不熟悉你们的生产工艺啊)

网友C:
加强管理,严格考核!
检查并处理油水气汽的跑冒滴漏现象,采用新型保温材料。多想想设备有没有可以在节能方面可改进的地方,采用变频技术和自动控制设备,减少人员因素造成的能源浪费。有没有可回收利用的余热,水能否回收利用..........太多了,到处都有节约的可能,就看你用不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