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能否赐教!

楼主(2004-09-08):
哪位高手能否赐教,我现有三菱编程软件FXGPWIN,也能打开,但给元件加上注释(如是用五笔)都是乱码.请教怎样解决!我的Email-yws185@sina.com

网友A:
你可以在EXCEL表格里按列顺序把注释写好,然后COPY,再打开软件在注释列里粘贴。试一试?还不行的话,有可能你的版本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