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吗?

楼主(2004-09-08):
听说NEZA停产了!是真的么?我还没用过呢?大家来说说它怎么样?

网友A:
没听说过,那是什么东西?

网友B:
应该没有吧。

网友C:
好象是施耐德的小PLC

网友D:
Neza PLC是性能可靠、容易使用的小型PLC、其I/0点数从14点可扩展至80点,具备高速计数、脉冲输出、实时时钟、网络通讯、及客户定制等先进功能。
CPU单元:8点输入 / 6点输出,12点输入 / 8点输出, 两种基本结构。
普通I/O扩展单元:12点输入,8点输出的扩展结构,最多可连接3个扩展单元,可将本地 I/O点数扩展 至80点。
模拟量扩展单元:4路AD , 2路DA。
远程通讯扩展单元:4点输入 / 4点或8点输出, 一个RS485 通讯端口连接远程I/O,支持Modbus 通讯。
编程:中文化界面,Windows平台。梯形图,指令表编程语言。允许简单编程,语言自然,符合思维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