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09):
请教:现有一台CPM2AH、1台CPM1A、1台PC机(安装组态软件)
PC机同CPM2AH外设口通过HOSTLINK连接(可行),现在想:利用CPM2AH的232口同CPM1A进行1:1PCLINK链接;二者同时存在可行吗?

楼主:
曾经使用CPM2AE,当PCLINK和HOSTLINK同时设置有效时,BATT报警,不知是PLC本身原因还是就是不能同时用。后来改成1:N  HONSTLINK组了个485网络。但问题根源未搞清。
我曾问过某代理商的技术支持,答复是可以,但我不敢贸然相信。
清大虾给个答复,有条件的试以下给个答复。

网友A:
没试过CPM 的,C200H*倒是试过 ,可以。

网友B:
1.CPM2A RS232設1:1MASTER
            PERIPHERAL 設HOST LINK需加裝CPM1-CIF01與PC連線
2.CPM1A PERIPHERAL設1:1SLAVE需加裝CPM1-CIF01與 CPM2A連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