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09):
我现在需要将一个西门子的TP7和TD200同时接到226cpu的同一个口上,不知道怎么样让它们共存?(注:另一个口通讯用,使用转换器将这个口转成两个了)

网友A:
这样也可以吗.我没这样用过.搞通了告我声,谢了

网友B:
都是用MPI方式,应该可以,注意MPI地址不要重复.

网友A:
那如果TP7和TD200同时修改参数会不会有冲突.

网友B:
实际上PLC在处理两个界面的修改操作时还是有先后顺序的,应该是后修改的起作用吧

楼主:
200的只支持PPI方式的,这是西门子特别为200系列设计的。
关于修改参数,可以不修改同一地址就可以了!
目前的进展是TD200和NETR命令共存,现在在试ESA的触摸屏!

网友C:
用样的协议,我想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D:
谢谢各位大侠,我也想试一下,S7—200和TD都支持MPI吗?

楼主(2004-11-12):
结果出来了,TP7看来是不行了,现在用的是意大利ESA公司的触摸屏,完全兼容,PLC端不需要做任何设置,最后应客户要求,在同一个口上接了一个TD200,2个触摸屏,工作正常!

网友E:
可能是设置的问题吧!
有空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