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09):
我用万用表测三眼插座的电压时发现:火-零 227V 火-地180V 零-地38V-220V之间断变化
这是正常的吗?使用电器设备是乎没有什么问题。(我不能确定线是否接的正确。但表肯定是好的)谢谢大家了!

网友A:
零-地好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零-地好象有问题。
不错!零-地之间接触不好!

网友C:
地没接好。

网友D:
同意楼上的

楼主:
能说的更详细一点吗? 对电器和人是否有害?

网友E:
接地不好,对人有害

网友D:
不仅对电器有害还会搞出人命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用万用表测三眼插座的电压时发现:火-零 227V 火-地180V 零-地38V-220V之间断变化
这是正常的吗?使用电器设备是乎没有什么问题。(我不能确定线是否接的正确。但表肯定是好的)谢谢大家了!
正常,我国的电网大多是三相五线制,零线与火线是分开的,由于三相不可能平衡加上零线有电阻所以零线是有电压的,农村电网更明显。

网友G:
可能线有接的不好的地方

网友H:
检查整个系统的接线,肯定是线错,而且正有某个设备正在用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