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09):
大家好,我准备用FX1N-24MR来控制接触器,

其中输为为接触器的常开触点,输出为接触器线圈,

也就是控制接触器的通断用0,1信号表示,

请问各位,我应该如何编程呢?我还没怎么找到方向,正在努力了哟

网友A:
看不太懂。你什么意思?你讲的好象是最常用的呀。

网友B:
把它按按钮的接法做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