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09):
我单位要架设一条施工电缆,三相四线制进线,大约500米,用电负荷550KVA,如何选择电缆的截面积?另外应该选什么电缆?在哪里可以查到相关资料?谢谢

网友A:
我现在没时间给你算,你可以看看,陕西机械学院的<工厂供电>教程
有什么不明白的在问拉

网友B:
电工手册上有计算方法哦!

网友C:
基础问题!

网友D:
如果短的话可以根据用电负荷计算,长的话还要考虑其它因素,如:电容、短路应力等。

网友E:
这个问题问的人太多了!已经没有力气回答了!

网友F:
3*185+95  就可以了,

考虑到同时系数,和你的容量,应该满足了

网友G:
我认为如果用超导材料的话可以细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我认为如果用超导材料的话可以细点
你用过超导吗?

网友H(2005-11-16):
首先你是空架还是地埋,如果是铜芯,相线用240就可以了

网友I:
七楼的大哥果然是高手,我想问一下,缝衣针粗细的银线你算一下可不可以啊?

网友F:
如果是长久的,还是粗一点吧;如果是临时用的,无所谓的,185.240都可以,同时稀疏,帮你搞定,这样你可就说了所了,用电部门为了完成任务,该请你客了

网友J:
楼上的,厉害呀!什么时候教我几招,行吗,

网友K:
550KVA的低压负荷,满载电流为1000A以上,500米的传输长度,考虑需要系数及热稳定性,建议选用2条 3*240+2*125五芯电缆,如果是长期的,可用3条3*185+2*95的五芯电缆。

网友L:
用2条3*240+95的足以.

网友M(2005-12-28):
请问是如何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