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09):
大家好,目前我们要改造自动焊接系统,要把焊接小车上的数据采集系统的数据(单片机采集)通过无线通讯模块传给plc(omron的)进行控制,把控制信号在传给单片机,不知道有什么好的通讯模块可以选用呀,要求比较块并且抗干扰比较强(现场电弧和震动)。我没有搞过这个,请大侠帮忙呀!!!急呀!!!!!小弟谢先了 。。有社么直接可以用的模块不???

网友A:
OMRON 有这方面的无线通讯模块。不过我从来没用过 ,建议找上海OMRON技术支持问问。
哪位大虾有经验的话也请赐教!

楼主:
说的也是,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案,或者这个做的比较好的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