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09):
买一台服务器要2万多块钱,而一台工控机只要5000块钱,能否用4台工控机做一个集群来代替这台服务器?使用Weblogic+jsp提供Web服务,这样做会有什么问题吗?效率会怎样?谢谢
我是菜鸟,根本不懂工控机,只是听人这么提,所以想了解一下,谢谢

网友A:
可以用工控机箱配上服务器主板,即DIY的服务器,利用工控机箱高效的散热和服务器主板的稳定性和高速,达到你要的性能,可以选择超微或泰安的服务器主板,这样既满足性能又廉价
NODKA诺达佳

网友B:
服务器没有这么贵,如果你选择同样配置的工控机,工控肯定贵
服务器的稳定性远高于工控机,看机箱里面的配置就清楚,10000以上的服务器机箱内部风扇都价值几百元,而工控机箱底板加电源才几百元。服务器应用选择工控就是选择麻烦
oldercpu@163.com

网友C:
想要工控得找我
我的电话为80688570我给你一个最低价
行的话成交,不行的话
我们也交个朋友,给你一些建议
我是北京的

网友D:
工控机里面有专业的WEB服务器,具体情况你去找研祥问问吧,研祥有这些东西,其实就是服务器配置

网友E(2004-10-09):
没有问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