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开关的问题

楼主(2004-09-09):
问一个问题,断路器使用时要分清进线端和出线端吗~~还是随便选择?

网友A:
不分也可以用,最好分清,以防操作时发生误判,出工伤事故。

楼主:
有灭弧功能的那一边做出线端也行喽?

网友B:
行业常规是下端进线,上端出线

网友C:
偶认为一定要分清的哦!
毕竟符合大家的习惯嘛!

网友D:
我认为是一定要分的!因为进线端是静触头而且有灭弧作用!作业规程就是规定这样接的!还有习惯这样你要搞个特别的会有人不注意挂拉你的 责任就大拉!至少去唱<铁窗泪>拉

网友E:
一定要分清,上下触头有区别。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行业常规是下端进线,上端出线
兄弟.请问是那个老师教你的?

楼主:
我们厂的就接反了~~差点出人命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行业常规是下端进线,上端出线

你说的这个正确吗。可不要误人子弟呀。

网友H:
这是正确的嘛~~~???请解释清楚一点好吗》??

网友F:
有的带漏电保护的还会烧毁

网友I:
引用 网友B:
行业常规是下端进线,上端出线
你这样是要害死人的哦,大哥

网友J:
理论上是应该分清的,实际操作也应该分清,利于以后操作~~~~

网友K:
要分清的,一定要分清,否则是要害死人的哦.

网友L:
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

网友D:
∷±×÷∷ ∷±×÷∷ ∷±×÷∷ ∷±×÷∷ ∷±×÷∷ ∷±×÷∷ ∷±×÷∷ ∷±×÷∷ ∷±×÷∷
                                        别人笑我太疯癫 ,
                                        我笑他人看不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行业常规是下端进线,上端出线
   简直在害人吗!要负刑事责任的!!

∷±×÷∷ ∷±×÷∷ ∷±×÷∷ ∷±×÷∷ ∷±×÷∷ ∷±×÷∷ ∷±×÷∷ ∷±×÷∷ ∷±×÷∷
                                        别人笑我太疯癫 ,
                                        我笑他人看不穿!

网友M:
引用 楼主:
有灭弧功能的那一边做出线端也行喽?
这么说我们厂的几千个空气开头都接错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M:
引用 楼主:
有灭弧功能的那一边做出线端也行喽?
这么说我们厂的几千个空气开头都接错了?
这个倒不是一定的,有的开关灭弧在上,有的在下。

网友N:
行业常规是下端进线,上端出线
什么时候行规改过来了,我还不知道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N:
行业常规是下端进线,上端出线
什么时候行规改过来了,我还不知道呢?
晕!

网友O:
有时为了美观/偷懒,接反了,过后心里很不安.还是照规矩来的好.

网友P:
有些也可以下端进线,不够要考虑降容。

网友Q:
上进下出,左进右出.

网友R:
佩服!!佩服!各位大侠能把如此简单的问题弄得这么复杂!!难道你们在安装设备时不先看看说明书吗??按说明书要求接线就可以了.我认为接线时必须按操作把手上的NO/OFF标志来确定进线与出线(生命安全是第一的),另外部分脱扣器是不容许反接的!!!!!

楼主:
我认为有灭弧的一端一定要作为进线

网友S:
行业常规是下端进线,上端出线
老师你不要误导我呀!

网友T:
偶认为一定要分清的哦,你想让人送命呀

网友U:
一定要分清,电工行业就得小心行事

网友V:
若无特殊说明,一般空气开关静触头为进线端,动触头为出线端,请大家务必记住,否则出事故就麻烦啦

网友W:
还是分清一点比较好!
否则真的要误人性命~~~

网友X:
分不清,就冒险啦